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左下角偏红?求助

楼主(2007-08-21):
刚买的明基fp91g+u,无亮点坏点,夜间发现上下有漏光(可以接受)。进入xp使用后一切正常,而且用displayX测试过了,没问题。但是,在winxp开机界面,发现左下角偏红 ? 望高手指点!谢谢!
问题补充:只是开机画面偏红,是渐变着的偏红,进入winxp后,屏幕是正常的,我换了一台主机试了一下,开机还是偏红,另外,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应该叫登陆界面吗?就是上下有宽宽的蓝条的那个界面,所说的渐变的红色就是在左下角蓝条上明显,其他三个角正常.

网友:
是每次冷开机时偏红,还是每次重启电脑都偏红?

网友:
是有些屏有缺陷的吧   这样的可能有些厂家算是正常的

网友:
漏光加偏红?这可能是两个问题,漏光是屏的导光板密封不好,可以人为的拆开想办法封一下,偏红听起来像是灯管老化,但是也有故障在屏本身的,你再使用一段时间,如果红色区域扩大了就很可能是灯管老化,如果很长时间不扩散就八成是屏的问题了。就象4楼说的,是屏设计缺陷。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啊,,全白画面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