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兄弟.帮我看看吧!

楼主(2007-08-21):
小弟的板子是技嘉GA-8IPE1000,前两天出现蓝屏,断电后再次进入系统就可以,也就是说每次都要启动两次才行,今天无论怎样重启都不行了,用诊断卡来试,只跑到03就停了,请各位前辈兄弟救救我吧!
重启

网友:
你怎麼排查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
我怀疑我的板子BIOS坏了

网友:
我是用诊断卡来排查的,卡上只跑到03就停了,显示器也不亮,请问前辈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03应是内存不过的问题. 诊断卡具体走那些数字,是走到03停止啦?

网友:
是的,开始从1开始跑,到03就停了,内存好像是检过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下,查一下内存供电管电压.不行再发帖!~

网友:
我帮你试试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GA的主板03或者05都是说明内存问题,换根兼容性比较好的内存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查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