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故障

楼主(2007-08-21):
DELL E151FPB 液晶显示器,打开POWER 开关,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强行关POWER开关,机器关不灭.显示器处于黑屏状态.用手碰一下后,回到显示器正常工作状态.

在不正常状态下(如图所示里的3.3V电压会在0V-3.3V范围跳变).线路板没有虑焊情况.

注:显示器能有正常工作状态(有图像,但是过一段时间电源指示又会回到不停的闪烁状态)

此故障已修复

                   此故障是明显虑焊,我把集成高压板所有焊点重新补焊后OK.

网友:
我的看法
要不电源不行
或者CPU的供电不正常
我不相信CPU坏

网友:
有没有换过主机试试(是不是主机的分辨率调高了),不行就象尹谷丰说的看看电源供电,电源如果是好的就检查MCU的供电,不行的话就重烧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打开看看输出电压,很可能是电源电压低。或者后级短路了。你什么都不动就问。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确定开关电压量否有问题

网友:
灯闪是典型的保护状态,你说没有虚焊,那为什么拍一下会正常,有的虚焊是看不出来的,最好是给补几烙铁(环形电感和高压耦合电容),或是直接换高压耦合电容,再有就是我怀疑高压板上的电源IC性能不良,你最好在故障时拔下电源用手摸摸看那个IC温度是不是正常,不正常的话不管好坏直接换掉,高压板并不复杂,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和配件,这问题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95%MCU接触不良。将其撬出用洗板水泡泡,刷刷就OK。

网友:
电压是否有问题或者就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