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寸菜单不同步求助

楼主(2007-08-21):
图像正常,就是菜单横向出现多个,原故障未级视放集成损,更换后出现菜单不同步,更换LM1237前置视放集成无效,行肪冲有进去,本想刷个ROM的,找不到,金长城G702FSJ型号,想问好有哪里要查的

网友:
应该是行场同步脉冲信号至预视放线路的问题,,你还是好好查查.注意那些小瓷片电容.应该不会EPROM问题.你要是怀疑,要试的话随便找个程序可以刷进去试的.大部分点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1237旁边的小电容也要看看

网友:
菜单芯片和1237和原来的不一样,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OSS再说

饭吵蛋 -2

网友:
刚刚申请这个中国维修网站,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你是不是用同型号代换的?如果不是就不用考说了,找个同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