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FP751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07-08-21):
大家好请教宏基FP751液晶显示器问题是:在DOS下面可以看清字符,但是还是太亮,进入桌面就纯粹看不到了,太亮了,调了亮度无效,只看到一片白色!!!!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 对比度没调好吧

网友:
不要认为别人连对比度都不会调吧 回答也要考虑一下,不要这样回答吧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板的问题啊,我通电连机在摸那个GM5020芯片像南桥一样很烫手,BGA就这芯片!!!

网友:
屏线和屏IC有问题,

网友:
可是这种板不好找哈,并且基本是找不到啊,麻烦啊!接到屏上面的屏线,有四组啊!!!
如果是调对比度那么简单就好了啊!!!

网友:
照我看是屏的问题,以前听说过我老师修一个AU的屏是LVDS芯片坏,引脚超级多,超级密的那种,而且购买的途径很少,不过他有,换过之后就好了,也许不是这么复杂,你刷一次MCU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
GM5020芯片烫手多半是这块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储存器的问题,好烦这些东西哦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存储器的问题。更换后应该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