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7-08-21):
我是个新手,想知道南桥和北桥的工作条件分别都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唉.这个不好概括!!!!!!!!!!!!!!!!!!!!!!!!111

网友:
南北桥工作条件???
SB 首先静态供电1.5V或3.3V.32.768起振...触发后还要一个1.5V或1.8V. PG .
NB只有1.5V或1.8V,别的没有什么了吧.

网友:
谢谢了,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网友:
只要这几个条件满足,就应该工作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