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也来发个修462主板千万要注意的!!

楼主(2007-08-21):
由于462主板散热非常的大 , 所以有的462主板的散热风扇设计的非常难拆卸啊!!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 主板断线或是靠近内存旁的排阻损坏及CPU压角导致损坏?所以小弟提醒那些初学修主板的(包括我啊)千万注意啊 !!!
不在罗嗦了 啊 !!直接说一句 ,也就是如果462主板点不亮  .特别是走到内存不过的啊!  一定要注意先看看靠近CPU与内存之间有无断线及排阻
损坏啊 !!!因为. 我修很多关与这一类的故障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经验啊!!!    不是  那就请版主删了啊???

网友:
呵呵,应该也算是咯,我是没有碰到,坏的多半是换电容,,

网友:
就是CPU风扇的卡扣容易碰坏主板CPU座子边上的小元件吗

网友:
都是改锥上风扇,打滑戳断主板上的线比较多些。

网友:
上风扇时CPU呀坏的也不少,一般这样不走代码的板,首先考虑cpu问题。

网友:
lz说的是呀   我就有一个CPU挂过
那CPU风扇不好上呀   就把CPU给压坏了   哎.....

网友:
有同感,断线的,还有就是撞坏白色电感的,不过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2007-10-01):
这个问题N年前大家都提出来了~
另外462的CPU一定要小心,压脚就完蛋了~
现在看到462的我都不拆CPU,能修好就修修不好也不动他的CPU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有同感,上U把线搞断

网友:
我遇到很多客户是把CPU拆下来上上去却把CPU风扇儿有死机断电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