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PW针到紫色5V电路问题

楼主(2007-08-21):
量电源接口紫色线5V正常,到PW针的线路有两个电阻103和472,阻值正常,不明白为什么电阻这头都是5V,电阻这头却是和开关针上一样的1。08V,晕死了,电池跳线上也有这个电压,电阻都换过。线路上并没有了什么其它的元器件了啊

网友:
走下PW线路,看是通过哪个元件触发的!有可能是它们不良拉低了电压,如IO,SB....

网友:
再查下去,别只盯着这个电阻。

网友:
和排针直连的就是这个电阻,不过电阻没吹下来的时候开机,风扇也转,奇怪的是我把电阻拆掉,直接用焊丝连接,排针上虽然有5v了,却点不亮风扇了。

此外我再也找不到和排针相连的元器件了

网友:
顺另一只脚查找,会连接有一个三极管.

网友:
关注中,楼主修好后通知一声

网友:
同意2楼、3楼的说法,关注中。

网友:
真不明白了。

控制PW针的电压是由一个电阻,还是这个问题,电阻是103的,电阻这头直接和紫5V相连,这头电压为1。08V直接和PW针相连。没有其它元器件相连,就算有又怎么来拉低PW针上的电压呢(电压1。08),呵,不过我换了个阻值较小的,把PW针的电压提到了3点几V,照样可以转CPU风扇,不过提到5V(就是用0阻的电阻)开不了了。

强制短接电源接口14针开机都OK的啦,真搞不明白了,不过 正在找这块板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