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和w83627thf-a能不能代用

楼主(2007-08-21):
w83627thf和w83627thf-a能不能代用?在网上没查到thf-a的引脚,请问有知道的吗?或者自己有亲身经历的,我在板上用了一个,能正常开机,但IO温度太高,不正常.

网友:
我用过w83627thf-a带过w83627thf可以使用

网友:
A可以带换没A 的,没A的不能带换有A 的!

网友:
多谢啦,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网友:
呵呵。原来还能这么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就像VCD可以放CD但CD却不能放VCD一样。。。。

网友(2007-10-31):
谢谢了,我现在修的这块技嘉848的就是83627THF 正准备用83627THF-A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