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场管的替代问题

楼主(2007-08-22):
各位老师们,请问76129D可以用那些替代呢!谢谢!

网友:
我记重是沟通相同,大小相同即可,不过最好是用在同种电路中的同沟道代换.

网友:
只要 N和P沟道别弄错

大代小就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同沟道代换就可以了啊

网友:
"同沟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