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脑关机后时间不走的原因

楼主(2007-08-22):
电脑关机后时间停留在上次关机时间,也没有出现CMOS设置无法保存的现象。系统问题?应该不是,系统一直使用正常,在网上也没有听说过关机后系统时间不走是因为系统问题的例子。大家说一下电脑关机后时间不走的原因,电池?32。768?南桥?BIOS?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我补几点

测量一下BATT座的两极电压,正常的应该是3.0-3.5V

BIOS设置问题

COMS的供电

还有有时装盗版软件,时间有变咯

网友:
一般看时间也可以看的出是主板COMS掉电还是病毒的问题,病毒引起的问题一般是时间的年数不对,COMS掉电就所有的时间都回到原始了

网友A:
看看主板BIOS里面的时间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就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
如果也不对的话
应该是主板BIOS的问题
重刷一下试试看
要不然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B:
更换32.768 及谐振电容和电阻
检查电池电压 跳线电压等等
最后就是更换I/O和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BIOS里面的时间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就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
如果也不对的话
应该是主板BIOS的问题
重刷一下试试看
要不然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

电池电压正常,CMOS跳线处也有2。4V左右的电压,已换过32.768晶振,BIOS里的时间也是一样的不对,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这个硬盘用其他主板不会有这种情况,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BIOS芯片坏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吗?能不能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32.768 及谐振电容和电阻
检查电池电压 跳线电压等等
最后就是更换I/O和SB

I/O也换过了

网友:
这板子用EVEREST测试会死机,我看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大点,大家怎么看?

网友C:
2.4V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电压太低了吧

是COMS跳线的电压,不是电池座的电压,2。4V应该算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