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星N1996电路图

楼主(2007-08-22):
V星N1996主板
MS-6746 VER:100

由于不慎,未将内存条插好
导至内存插槽旁边的一个电路暴裂
拿给技术人员后,他将其拆下
说没有这个电容也没关系
拿回家试后
就发现机子老是不定时地蓝死
经过一系列测试,代换后
确定为主板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电容有关
所以我想找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看看这个元件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容?
如果不是特别小的电容一般都是不能省略的~
我怀疑你说的不是电容! 很有可能是个二极管~
个人建议最好更换内存VDD的MOS管及滤波电容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