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8-22):
用MHDD扫描,出现的全是紫色的叹号,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什么盘啊??有没提示密码

网友:
下边有好多帖是讲这个的哦,麻烦你可不可以提问前先看看再说啊。还有老大都说了,提问最好说的具体一点。这样大家才好帮忙解释啊

网友:
,那我先看看其它贴.

网友:
如果没有加密就是固件坏了

网友:
WD黑金刚,MT全系列,FUJ都是固件坏,其它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