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曲别主板上的上管和下管呢?

楼主(2007-08-22):
我可以一个莱鸟,刚想学习修主板,可是我什么也不懂,希望以后大家多指教。

问题就是上面的标题了。

网友A:
说专业点:上管的S极与下管的D极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阻值为零
说通俗点:上管的右脚与下管的大头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阻值为零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去量吧,啥时候万用表持续的叫起来了,表笔点住右脚的那个就是上管,表笔点住大头的那个就是下管

网友:
我看到了,谢谢!又在这里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
可是我还想问下,我的管子型号为:CEB703AL,能用什么管子代替呢/

网友:
二楼说的真好呀。支持你。

网友:
上管S级接下管D级 下管S级接地!
论坛里我以前做过相对详细的解释~
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

网友:
我说我怎么测起有些管子是坏的,他说说不是坏的

网友:
又学习了知识,感谢各位老大了,非常非常好的论坛!

网友:
上管D极接12V或5V

下管D极接VCORE

网友:
只要是主板里面的场馆,个头一样,基本上可以互换!注意电流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网友:
应该还的注意功率吧!不太清楚

网友:
有个脚跟地相连的就是下管嘛,另外一个就是上管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还是不懂,过一段时候也许就会修啦。

网友(2007-10-31):
引用 网友A:
说专业点:上管的S极与下管的D极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阻值为零
说通俗点:上管的右脚与下管的大头直接相连,他们之间的阻值为零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去量吧,啥时候万用表持续的叫起来了,表笔点住右脚的那个就 ...

呵呵,你去当老师一定没错,说的是谁都能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