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内存测试结果,说明书没说呀!

楼主(2007-08-22):
一根双面的金士顿512ddr400内存,在原机上能进系统,安装系统使用一般都不出问题,但下载的东西(特别是大的)都很容易损坏不能安装,网络游戏一更新往往就不能再使用,单机游戏上网也很少出问题,三两天也就死那么一次机,刚开始没有怀疑内存问题,后来内存插到别的机器用的时候发现有的机器就不亮,有的机器一进系统就蓝屏,用r.s.t软件一测试,显示如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论坛里面的说明书根本就没有说这个的.

address   (LSB)     random    access   memory                   (MSB)
1-32m
32-64m                                                                        B---F
在32-64m这一行,MSB的下面出现了两个红字b,f,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呀?LSB和msb是什么东东,大侠们.

网友:
不好意思,软件进去默认是256,我改成512后进行测试,显示如下:
address   (LSB)     random    access   memory                   (MSB)
1-64m                                                                          B---F

256-358m                                                                         F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没进RST界面吗?

网友:
如果只认到256换种说法那就是只认到一办啦```那认的那办肯定是第一面的```应该是背面的那半没认到吧```用内存卡应该可以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