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硬盘坏道太多有就吗?

楼主(2007-08-22):
有一块ST40G硬盘坏道太多有就吗?用效率源检测一下,从头到尾N千个坏道,效率源修复不了,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吗?盘子挺新,声音特小,不舍得
硬盘

网友:
MHDD擦除
不行就SF

网友:
MHDD我有用过,好像扫描特慢,请问SF是什么意思

网友:
Scandisk检查物理坏道
在无法修复下,可以隐藏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多个坏道怎么隐藏啊,几千个坏道,从头到尾都有

网友:
用分区工具将坏道部分分成一个区,再隐藏防止坏道
先低格,肯定是物理损坏
能修复就修复,后隐藏
用专业PC3000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低格不了,会出错

网友:
看了大家的那样多方法,觉得你的盘多半要用专业软件做自动效准。也就是夜雨说的SF。

网友:
做个N4,,22指令看看吧。前提是要有PC3000!

网友:
见识了,原来搞硬盘还有这么多东西,

网友:
个人认为物理损坏是无法用软件修复的,那些隐藏隔离的方法是饮鸠止渴.
大家去看看硬盘的写入读取硬件工作原理和结构,应该发现硬盘坏道是不断扩大的.
把宝贵的资料存在问题硬盘上留下最终只有眼泪.
JS不在次列.

网友:
我的一块迈拓40G硬盘,用效率源检测有三十多处坏道,在DOS下格式化不能修复。采用Maxblast3(迈拓硬盘专用的软件)低格后使用至今未出问题。

网友:
见识了~整盘坏道那就PC3000吧~

网友:
修ST盘,必须接COM口指令线
看报错信息,用PCI配合指令修
要不然,就买XLY ST专修

网友:
看来没就了,哪搞PC3000

网友:
PC3000倒还不算难搞到,PC3000的使用技术却要耗上相当一段时间的。

网友:
不可能都是物理坏道的,应该能恢复。

网友:
我一般是低格一下,然后就退出低格,这样有的硬盘就好了。

网友:
呵呵
低格只能处理逻辑性的错误

网友:
N4,,22指令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