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只能播放wav,不能播放mp3

楼主(2007-08-22):
最近得到十几块坏声卡,包括trident 4dwave-nx,   cmi8738,ess maestro-2e,

测试发现,有几块trident 4dwave-nx,  ess maestro-2e的,可以播放wave,但是播放mp3和电影无声音,以前没接触过这些老声卡,是不是本身就不支持mp3亚,还有几块8738的,可以认到装驱动,但就是放什么都没声音,

trident 4dwave-nx,的声卡,找不到for xp的驱动,都是用2000的驱动在xp下安装的

网友:
MP3不能软解码吗?

网友:
声卡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驱动没装好 只识别出MIDI。。。。。。。。。。。。。。。。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在试试

网友:
解决了,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我是在集成声卡可用的情况下,安装的独立声卡,后来在cmos禁用了集成声卡,独立声卡仍然有毛病,驱动是猪猪猫的xp系统带的。

后来在没有集成声卡的板子上试,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