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下屡烧二次升压管的原因

楼主(2007-08-22):
昨天修了个同创显示器,客户拿来是开机没反应.拆机后我断开二次电路后能通电.后来发现二次压管坏了,换个IRF630后能亮机了.烤了三个小时的机没问题就交货了.
谁知今天客户又来说昨天在家用一个多钟就又不显示.拆机后发现又是昨天那个二次升压管坏了.我换上后也能亮机,但现在没查出这种慢烧二次升压管的原因,不敢交货啊.IRF630的G极电压为4.0V,D极为52V.我拆下G极前的电阻为10K,不知道正常不?二次电容是塑胶电容,S极的检测电阻由于没件没试换.
请大家来帮我分析下屡烧二次升压管的原因?谢谢.

网友:
升压管前的电感 升压管后的滤波电容坏都有可能造成升压管损坏

网友:
把升压电感换掉再试

网友:
升压管前的电容63V47UF我换成100V100UF的,现在在烤下机.升压电感现在没件换.
升压管后的塑胶电容还没换,不过想问下这个电容可以换成电解电容吧.

网友:
仔细一下它的驱动电路,把驱动电路的三极管最好都换掉

网友:
把升压电感换了吧

网友:
楼主,现在好了吗?总结一下.

网友:
看一下主电压是多少,一般二次电源管的D极电压没有50V这么高,如果和主电压差不多就是电感线圈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升压电感的引脚虚焊了,有个别虚焊是看不出来的,内部的引脚氧化,外面看起来被焊锡包裹的很严实,建议把焊锡吸空,重新熔锡。

网友:
我一般换了二次电源的开关管后,用手摸着它开机,要感觉到温度不高。才会放心的。否则要继续查下去的。

网友:
升压管质量不好.G极串联的电阻变大.G极前的激励管性能不好.升压滤波电容.电感都会引起.可代换后.查看升压管的温度.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换一下激励管试试.可能激励不足

网友:
G极前的电阻为10K,正常为22欧.

网友:
谢谢大家!我把升压管前的电容63V47UF我换成100V100UF的后,再换了个IRF630,交给客户了.暂时还没拿回来.

网友:
把630换为634试试。点半小时试试温度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