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复位针对地短路 怀疑南桥坏求助

楼主(2007-08-22):
一块 845PE的主板  杂牌子 开机不触发 开关针有电压 IO是IT8702F-A的  发现复位针脚对地短路 这个板子电路跑不通因为短路了更是跑不通 一般的是从门电路出来的到复位针脚 这个应该是从南桥的到复位针脚 复位针脚经过一个电阻对地数值是0 不经过一个电阻对地数值是6 怎么看都是短路 请教 大师们是不是 南桥短路了 还有的救吗 在线等回复谢谢了
  注:客人人为造成 的   他在带电开机情况下插面板线 弄的 非一般正常人士所为 有难度  值得研究 呵呵

网友:
看看跑电路有没有经过门电路芯片!查看门电路芯片的好坏,最后再确定 SB 的好坏!!
我就知道这么多的!

网友:
门电路好像没经过我跑了 我直接取下来了 门电路芯片 故障还在 可以排除门电路了 看来 真的是南桥了

网友:
先看门电路!在看SB旁边的电容是不是短路

网友:
下午南桥附近的电容我也都给下了还是短路 我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电容了 南桥我可没那水平 也没那工具 对我来说 南北桥坏了就叫报废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复位电路,主要查查门电路,及其南桥附近的电容,电阻。

网友:
南桥附近的电容,电阻短路且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就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我这里也是直接报废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会造成上述现象..

顺RST排针走线.用眼睛看着线走,不要到处拿表笔去戳..

网友:
同意上楼的,一步一步找,看哪个元器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