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阻卡的问题,

楼主(2007-08-22):
我今天刚拿到打假负载和打阻卡,我就测了一下,很奇怪,为什么我测3块 NF2的板子 的内存 A13的电阻为0呀,我测KT400电阻都正常的
问题

网友:
A13由于设计的不同,在有的板子上是会无值的,
还有的主板,A0-A13都无值,比如有一些没有上拉电阻的主板.

网友:
没上拉电阻应该为无穷呀,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