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间模糊四周清晰是怎么了?

楼主(2007-08-22):
优派E72F+的显示器,发现显示器中间偏上方有个圆形的范围是字迹模糊的,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而四周却是清晰的,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不知道你调节过没有 应该调节高压包的聚焦可以解决的 如果调节过了 我就没招了 等待高手们的答复 先抢个沙发在说

网友:
遇到一例,故障现象与你的相反

四周模糊,中间清晰

解决方法:

调整聚集线

动态聚集电路电容变质,更换OK了。

网友:
1检查聚焦线是否接反,2查动态聚焦电路 3显象管老化

网友:
动态聚集电路电容在电路的那里呢

网友:
调调包吧,不行就找电路图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动态聚焦电路的问题,,,几乎都是那个电阻开路了,

网友:
如果以上方法不行.请重写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写数据做什么用,不知道8楼的要写它解决问题还是??

网友:
诚心请教: 显示器上的动态聚焦电路包括哪些元器件,还有涉及到哪些电路?

      常见的易损元件有哪些? 谢谢!

网友:
如果换过包,就看看两线是否接调了,没有换过包也没有调过包上的聚交就得查动态聚交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