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重启怎么解决?

楼主(2007-08-22):
现在有几块845主板,用一会就重启,电容没有鼓.不过供电管很炀,换了两个下管,都是8503的,却不过内存.管子不炀了.但不过内存不能用呀,还换回原来的管子.就能顺利点亮,就是还重启.这板怎么换了两下管就不过内存了呢?请指教.

网友:
换合适的管 如果重启 管还发热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看看 我今天下午就是遇到 一个供电管损坏的 换了以后特别的烫 过几分钟后就频繁重启 后来问了夜雨板主  换了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解决了 可以试试

网友:
先换个合适的管子,实在不行,换电源IC

网友:
电源是8241和9602                      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