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师傅们帮看一下我这外内存哪颗坏了

楼主(2007-08-22):
HY DDR256M 8粒 单面用RST测试在160-192M这行报警,出现89ABCDEF,不知道是哪粒有问题,请各位帮个忙好吗?在线等.

网友:
楼主的能发张图片吗`~~~``8到F到底在哪个位置````你没说清楚``我只能告诉你肯定在``2468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我用来测时左边从上到下有
1-32M
32-64M
64-96M
96-128M
128-160M
160-192M
就到这一行时中间有89ABCDEF.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是几M到几M能看出哪个颗粒啊```不是上下看位置```是左右看啊``所以说要看下你的8到F到底是在哪全位置才知道啊``

网友:
谢谢华哥,是这样的,我真的不会看,你能说具体点吗,
1-32M-----------------------------------------------
32-64M----------------------------------------------
64-96M----------------------------------------------
96-128M---------------------------------------------
128-160M--------------------------------------------
160-192M--------------------89ABCDEF----------------
192-224M--------------------------------------------
224-256M--------------------------------------------
就是见到这些,望回复..

网友:
虽然画得不标准,但看来应是第四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