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怎么样测量电压??

楼主(2007-08-22):
怎么样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不是在主版运行或带电的时候测量??万用表表笔都应该放哪??

网友:
看来比我菜的人还不少哦
建议你去买一本关于维修的基础的书看看,学学。。。

网友:
大哥你说的好像应该是测对地阻值吧?????

网友:
看来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了~
测对地压降是红笔接地 黑笔接测量点~
测电压是黑笔接地 红笔接测量点~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考虑去杭州找老孙学习~
或者可以买他写的书~ 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最基本的基础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