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才学维修,看看我买的配件可以吗?

楼主(2007-08-22):
07最新款主板维修工具(11件)

  助焊剂

  洗板水

  防静电镊子

  台灯式放大镜

  焊锡丝(1斤)

  吸锡器

  吸IC笔

  星光850热风拆焊台  和   安泰信852D热风拆焊台  哪个好?

  俄罗斯主板诊断卡

快克936A烙铁 (这个我看FIX2008商城上没有卖的呀)

以上都是在基地商城上选的

网友:
安泰信852D好
我用的鑫帝4位卡,也不错
吸IC笔我没用过,另外记得备两个850和936的发热芯!!

网友:
850的风速大些  下MOS管 快些

852D 风速匀称 掌握好火候 有人可以焊接南桥

网友:
我想看看,谢谢楼主 :L :L :L :L :L :L :L :L :L

网友:
我也想买些工具呢 ,就参照楼主的了!
另外我想问下,快克936A烙铁和安泰信936的哪个好啊?

网友:
还有示波器撒
很好用的

网友(2007-09-22):
哇,好羡慕啊,问一下 吸IC笔 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网友:
星光的好像不咋的

网友:
羡慕中。看来还得再学习学习。

网友A:
我的安泰信936B的发热芯只有两条线
实在没想出来他是怎么样测温的
买的时候问老板娘,结果她说安泰信的936都一个样(未经证实,哪个兄弟把自己的高级点的安泰信936的手柄拆了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7-11-01):
楼上的
你能提供IC,这些吗?
要是可以,应该生意好做啊

楼主啊
你买15件套吧
150.现在没有11件套了

网友(2007-12-13):
引用 网友A:
我的安泰信936B的发热芯只有两条线
实在没想出来他是怎么样测温的
买的时候问老板娘,结果她说安泰信的936都一个样(未经证实,哪个兄弟把自己的高级点的安泰信936的手柄拆了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的AT936手柄拆开看了下,发热芯确实也是2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