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005编程器能不能写4MBIOS?

楼主(2007-08-23):
刚买了个TOP2005写一般的2MBIOS正常,写4M的BIOS都出错,还有WINBOND公司的芯片全部不能写,问一下是编程器有问题还是TOP2005本来就是垃圾!!!!
芯片

网友:
建议你更新软件!

网友:
软件是最新的了,网站最新的

网友:
没有4M的芯片型号啊。有的话就应该可以的啊。 换个厂商的BIOS试一下。。我的T48就写不了49LF004B,一写一半就找不到编程器了,

网友:
垃圾是肯定的了~
但是如果WINBOND全系列都不能写就有问题了~
你更新下软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