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TH7II 开机代码13

楼主(2007-08-23):
公司机器,原来可以正常使用,因一内存条坏,现在只插两条内存(Rambus),今天拿回公司插两条内存竟然开不到,代码13。请大家分析一下。
使用

网友:
上图中的管子型号是SUB70N03,因为手头上没有替换的,而且原来是正常运行的,故还未换。

网友:
那个管子是下管 本来就是S级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mbus内存必需插满四根内存才可以开机么?

网友:
rambus内存是必须4条全都插满才行的,两条空的可以买两个rambus内存终结条插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能卖两条给我么?

网友:
淘宝上很多的,5块钱一条,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