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坏求救

楼主(2007-08-23):
我的又一块板,升技ABIT-IS7-V2,一进系统就死机,安全模式又可以,由于先前网卡集成芯片坏了,我就把它吹下来了,但是却没有解决问题,还是进系统就死机,装过N次系统都不行,帮帮我吧各位辈,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再不行就换内存!

网友:
说不定CPU旁边的电容也出毛病呢
死机的问题就先软后硬吧,不要用GHOST的还原,然后可以换张不同的光盘
注意各板卡的温度这类小问题,都可以造成死机的。

网友:
用XP的硬装盘装下系统试下看看可以不

网友:
各位兄弟,以上说的我都试过了

网友:
还是不行,一进系统就死

网友:
是不是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这情况有可能是其它设备引起的啊!  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又一块板,升技ABIT-IS7-V2,一进系统就死机,安全模式又可以,由于先前网卡集成芯片坏了,我就把它吹下来了,但是却没有解决问题,还是进系统就死机,装过N次系统都不行,帮帮我吧各位辈,先在此谢过了

硬件兼容问题也可能引起的...这个就说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