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845PE Max 主板故障

楼主(2007-08-23):
MS 845PE Max 故障现象上测试卡跑90 马上重起 测试卡跑AD 停主板不在重起 点复位测试卡跑90 又马上重起 在点复位又是AD 不重起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这会是哪里故障造成这种现象
主板故障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在吗?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分析呢? 郁闷中~~~~~~~~~~~~~~~~

网友:
说清楚一点嘛~~谁看懂啊

网友:
你先把会的招都用上先吧

网友:
把完整的代码都写上来 帮你分析一下
貌似你说的两个多数都乱码 或者你的诊断卡太烂了~

网友:
我估计还没有开始读内存

网友:
代码走得太快 看不清跑道最后 就是90 重起 点复位就是AD 不重起 如果在点复位就会跑90重起 在点复位又是AD 不重起 测CPU主供电1.54V 其他测试点都正常 刷过BIOS 问题依旧 内存 显卡 供电正常

网友:
你说的代码说明不了问题
观察一下PCI总线.有没有波形,看主板到底工作在哪个状态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 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90的代码,我还没见到过呢?或许是CPU附近的CMS管,接地短路。

网友:
场管短路 那电压应该不会正常呀! 可是现在电压基本都正常

网友:
90-AD循环或自动关机,一般来说是属于内存抓不住的现象..
其故障点多见于BIOS,内存,北桥,CPU座.

网友:
哎
光靠一张诊断卡修不了多少板
示波器还是必要的

网友:
侧内存电压2.45v 算是正常吗?

网友:
顶起来 希望大家多给点思路 帮忙分析下找出故障点

网友:
楼上的小心被封。呵呵!

网友:
测试卡比较破
楼主买个好的修板比较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