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戴尔液晶,型号是e176fpb,亮一会就亮了,但是能看到东西,应该是高压板方面不好吧,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补过焊,还是不好,应该是哪方面问题呀
戴尔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造成无高压~

网友:
哪个是12V,供电电感呀,就4个大电感

网友:
我把这个板的照片发上来了,大家帮我看看哪个元件虚焊呀,谢谢呀

网友:
我把四个大电感重新拆下来,又焊上了,还是不好

网友:
那个12伏的电感是不是就是4个大的中间那个呀

网友:
你看看高压板上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些这样的故障只需要把保护脚对地就可以解决了,你先把型号发上来,我帮你查查几脚是保护脚。

网友:
高压不稳定!先换快高压板试试!!

网友:
又是明基的OEM。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嗯,看板子象明基的G71系列。问题多多哦。估计有是那个该死的C5007和9024的问题。建议查查5007.9024还有5707中间的电容,以及那四个输出变压器。

网友A:
将二个纸介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明基代工的,彻底解决,换高压板OK!不贵大约三四十元吧

网友:
劝楼主直接换高压板吧,十有八九是它的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肯定高压条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可能不是那么好买到哦,这样 市场上好少哦

网友:
先看一下,电源有没有12V输出,有的换,说明电源没有问题,看一下高压,有没有虚汗的地方,测一下高压附近的管子有没有穿的,实在不行就只好换板了,一次性解决,

网友:
建议先用个通用高压板先试试,高压板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不排除灯管故障的可能性,别一头钻高压板故障里去了,要全面的看,确定了故障点再想解决的方法

网友: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哇!!容易坏吗!!我还想买2407呢!

网友: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啊.你还是换一块高压板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换电容、变压器试试。

网友(2007-09-28):
叫大家解决问题怎么搞的换板了太没意思了

五V      3.3V    1 2V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