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如何改128M?

楼主(2007-08-23):
见过好多内存就放4个芯片,我不知什么原理!正好我有条256M内存坏了2给芯片,想改成128M用,请问该怎么改!
芯片

网友:
希望高手出现,期待................

网友:
好像不行吧。256M的内存是4个芯片的话一般是每个颗粒是16位的,如果用两个颗粒,就是32位,不够64位。

网友:
改SPD.找一条好的,差不多点儿的,把SPD读出来.刷到坏的上面.

网友:
可以的```把5678去掉```也就是隔一个颗粒取一个颗粒```如果5678去掉不行``那就去掉1234``百分百一种可以的``

网友:
呵呵,我也有一条打磨的KST的条子,在固定的一块板子上一直是256M成128M,但是能正常使用,要是换到其它板子上就不行了.我也想知道要怎么让它能在其它的板子上也能正常使用
[
]

网友:
楼上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存质量问题``换个兼容性好的PCB版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说只有16位的芯片可以改,那请问,改完后,SPD 怎么刷?难道直接刷个128的就可以吗?

网友:
刷 16位的4个芯片的 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