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07-08-23):
我有一块P3的老板子,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插上诊断卡后显示FF或者00就一直不动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可以修,如何检测,谢了

网友:
先清扫灰尘,再目测电阻电容等是不是有坏的,再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现象

网友:
不说清楚点,让人怎么告诉你啦,具体什么问题?这是典型的不自检,造成的原因很多。先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就当CPU不工作修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先量量CMOS电池电量,以前遇到过,后换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特别是电源口的地方,还有就是清尘了,老板好多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