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07-08-23):
有一抬电脑开个十几分钟就蓝屏,重起在开就刚进桌面就蓝屏,内存   硬盘     电源   都倒过了  ,还是那毛病. 不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吧 !

网友:
散热!!!!!你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还有你测测内存供电,看看是不是电压低?

网友:
把蓝屏时出现的代码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先发代码看下了,,再看看主扳上的电容,,有没有古的

网友:
0X0000000A     (0XFF8FB548,0X00000002,0X00000000,0X804E9050)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就得查CPU了,查CPU散热,查CPU供电。

网友:
首先应该查一下散热
再就是查下内存电路

网友:
散热,内存,内存供电部分,CPU,CPU供电,显卡,显卡供电,这些都会引起蓝屏的。
另外,要确保你替换的配件是比较好适应性强的配件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CPU周围电容的事,前些天修了一个板子,也是这个问题,装系统也不行,有时死机,装好系统,运行一段时机就死机,有时开机时也会死机,蓝屏和楼主说的一样,最后看了一下板子,发现CPU周围有好多电容有点鼓,统统换过后,就没事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我拿下CUP一看 ,果然是周边的电容有一个被击坏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一般主板的电容坏的比较多,仔细看主板的电容是不是鼓了,再看各个散热.主要是CPU散热.

网友:
查查硬盘
               应该是 联想的破盘最容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抬电脑开个十几分钟就蓝屏,重起在开就刚进桌面就蓝屏,内存   硬盘     电源   都倒过了  ,还是那毛病. 不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吧 !

看看主板的电容,有没有起泡的,

网友:
0x0000000A:IRQL_NOT_LESS_OR_EQUAL
错误分析:主要是由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从技术角
度讲. 表明在内核模式中存在以太高的进程内部请求级别(IRQL)访问其没有权限访问的
内存地址.
建议装系统或者硬盘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