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15能用3055代换吗?

楼主(2007-08-23):
请教9915能用3055代换吗?我代换了后3055温度有点高,机子能用了,但不太放心。

网友:
3055参数比原管要差。

网友:
3055基本上是主板上最小的管子了

网友:
不可以啊~3055太小了~~能亮你很幸运了`我就没敢用过`

网友:
我在代换之前就是没有查到9155的资料,客户已经把板拿走了,会不会有危险呀?菩萨保佑不要烧掉,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一般的内存的还有南桥的供电都是可以用3055代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看用到哪了。我发现论坛里基本没建议用3055的,我觉得它不会那么差吧,要不然也不会生产出来了,不知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望大家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