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PTA问题多!

楼主(2007-08-23):
故障1、开机没显示
故障2、不断行C1
故障3、装系统蓝屏
故障4、用长时间死机。
问题
蓝屏

网友:
C1是检内存,看来没检到内存。换要内存试试,或者查查内存供电,
不断行C1证明没开机,还能装系统吗?还蓝屏呢?还死机?这是一个机子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