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 ultra-c 故障

楼主(2007-08-23):
msi 845 ultra-c  ,送来时跑D4,测内存.NB供电正常,其它供电均正常,怀疑内存供电管软击穿,把三个3055全换,开机过内存了,点了几次,准备收工,却又跑13...时跑06(PS2口阻值正常)..时跑D9 ,测LM358第5脚电为4.4V.平均十次有一次跑D9.BIOS也刷了,IO也换了,现在要么是D9,要么是13和2A...
无头绪了,问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我想问一下.LM356第1脚为11V,5脚为4.4V.这样是否影响该芯片工作,

网友:
换电容处之前为一固态电容(已无),开机直接跑D4,焊上电解电容后时跑D56789..06...13...2A,时能点亮,

网友:
3055是原值代换的吗,换成40N03看看

网友:
我一看到这板第一直觉得告诉我CPU座空焊啦

网友:
看一下CPU座子下面PCB板子有没有变形

网友:
我这里也接了好几快这样的MSi板。都是走D8或D9,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我也觉得是CPU坐子虚旱

网友:
这板子已经给客户了,现在才有点思路,要么是CPU座,要么是MS5

网友:
50%IO故障,40% NB空焊,5%SOCKET CPU 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MSI 大多数 都座空焊

网友:
又学了一点

网友:
感觉LZ 判断的跟我差不多 要不座子空 要吗就MS5 它出问题的几率很大

网友:
CPU座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啊   学习了

网友:
座子虚焊吧
我也这么认为
可惜LZ的板子已经没了

网友:
之前我修过一块精英845GL的,也是这症状,有是可以开机点亮,有时就是D3。或者D6,或者D8,或者D9,或者2A,后来加焊北桥OK,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北桥和CPU座子虚焊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