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7-08-23):
大家帮毛分析下那些的屏幕的电路。和高压电路。MUC是那写电路.

网友:
左边是供电电路
MUC是右边那块电路板了
屏幕顶上的液晶屏的控制电路吧

网友:
说的对极了。最上方是液晶屏的控制电路,右手是驱动板,MCU芯片就在这个板上(靠板子的右侧边),周围器件称为MCU电路,左边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这种板不怎么多,倒是电源与高压分离的板比较多。

网友:
现在有的液晶高压板和电路板都整合到一起了

网友:
我是菜鸟问一下  黄色区哪部份是交流电哪部份是直流电呀?   还有高压板是直流电怎么测量呢

网友:
黄线区域是由交流变化为支流的。高压吗我就不太清楚的了

网友:
欣雪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黄色板是高压条整合电源板

有专业名词叫二合一电源板
黄板左边的两个大东东叫升压器,黄板右边大家都应该看的懂了,电源嘛

网友:
所以我觉得黄板右边是交流变直流,左边则是直流低压升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