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上被雷击出一个小坑

楼主(2007-08-23):
各位老大:
      我最近修了一台电脑,南桥通电就发热,当然是被雷击过的主板,但是在网卡的芯片上有一个被烧黑了的小坑,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的,可是给客户换了网卡以后,还仍然能够正常使用电脑,不过南桥的温度很高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照理说,南桥应该早挂了啊

网友:
我也碰到很多雷劈的板子南桥没事的,但跟具我的经验此主版用不了太长时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发热正常,你把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啊。有些主板热是正常的。摘了网卡换一个就可以的~

网友:
拆板上集成的网卡芯片,然后安装独立的网卡
如果长时间使用电脑都稳定正常的话,可以考虑给南桥加个散热片
继续观注中

网友:
谢谢了,各位老大,给他换上网卡了,一切正常,就是盼着他的主板快点不行了,好给他修啊

网友:
没搞懂,为什么电脑老是被雷击,我就被雷击怕了

网友:
你会换桥吗?这么期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此种说法,把板载网卡芯片吹下来,两天前我就修过类似的板,网卡芯片烧了,吹掉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有网卡故障的专帖,大家可以在论坛里看下!呵呵!

网友:
我一般是把网卡芯片吹下来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