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子烧了CPU供电管 折腾了几次后确定北桥损坏了(以解决)

楼主(2007-08-23):
还是昨天修的那个 说CPU供电管损坏 换了个后发热总是重新启动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问题解决 开机试验一晚上没问题  今上午送到客人那
一点不亮 了 一测发现他原来的电源 已经坏了 保险丝都烧了 技术员又给拿回来了 看样应该是在板子坏的时候就已经坏了这个电源  上了个新电源 以为没问题了就送回去了 没想到又送回来了 说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不了 到我这可以正常开机 很是郁闷 就多开了 一会 看没问题关机 在开反复几次  问题出现了 开不了机了 测试卡显示00 啊完蛋了 又换个的电源正常 开着多试了 1个小时左右 又一个电源烧了 郁闷到极点了 难道是我换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吗 芯片型号是5093MTC    板子是845PE 数码通 或者众成的 我找到一个虽然是众成 但实际两个是一抹一样的

网友:
越想越想不通  刚才我再次试验下午替换下来的那两个电源没想到 又都可以正常用了 放到其他板子上可以正常开机  不知道是什么 看来这主板应该是有短路 引起电源保护了

网友:
那顾客的电源不是连保险都爆了嘛,他的电源为什么没有保护住呀?

网友:
我看是你的运气不佳啊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变形!和机箱接触有没有短路现像!

最好先别上机箱烧一会板子看正不正常~!

网友:
先洗洗桥看一下

网友:
把MTC5093换了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太好处理

网友:
LZ这问题倒很少看到!学习了!!!!

网友:
你的电源起保护了吧!

网友:
如果电源起保护就不能烧吧..

网友:
你打下供电管的波形看下``

网友:
保险都烧了,怎么又自己好了。看不懂。

网友:
再换5093吧。!!!!!!!!!!!!!!

网友:
1、 5093 MTC这个小IC,非常薄,更换的时候需要注意 不要造成损坏

2、 此IC损坏几率较高。损坏后容易造成蓝屏死机等故障。

3、换掉CPU供电电路输入端的滤波电容。

我好象修到过这种板。

网友:
用FSP的电源嘛,多半没问题

网友:
已经完蛋了 北桥已经对地短路了 挂掉了 呵呵 桥我是换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