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知识(AMD与Inter区别及选用)

楼主(2007-08-23):
Intel和AMD,CPU区别
             相对于INTEL的处理器,AMD的处理器的真实频率会低上很多,因为存在一个执行效率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因为INTEL将处理器的内部的流水线拉的很长,就需要*提高频率来提高性能,好比使用一个小飞轮只有提高转速来增加速度。而AMD的处理器在一个运算周期内,可以完成比较多的任务,所以在较低的频率下,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性能。AMD采用一种叫PR的表示方法,用来和INTEL的同级产品进行对比。他们的区别就是:研发的CPU接口等不同,所以它们的CPU要使用不同的主板。AMD的特点是同频率下的运算效率较高,INTER的特点是频率较高从而提高运算效率 .
      AMD率先推出了64位处理器,INTEL也不得不推出了自己的64位处理器。 intel生产的是赛扬和奔腾系列CPU,以及我们常说的865,875,915,945等主板芯片。AMD生产的是速龙,闪龙等CPU。两者的交锋区域就是CPU,这两个公司几乎占据了全部的CPU市场,前者占有率远远高于后者,但是后者的性价比一般优于前者。
       最终是选择AMD还是INTE的CPU呢?AMD的CPU在三维制作、游戏应用、视频处理等方面相比同档次的INTEL的处理器有优势,而INTEL的CPU则在商业应用、多媒体应用、平面设计方面有优势。除了用途方面,更要综合考虑到性价比这个问题。这样大家根据实际用途、资金预算可以按需选择到最合适自己的CPU。如果你只不过用来办公室,建议使用intel的产品,其稳定性远远优于后者。要是你对游戏情有独钟的话,后者是你不二的选择,高性能的3D处理能力可以给你更炫的效果!那么两家CPU怎么对比呢,一起来看看!闪龙相对的对手就是赛扬了,速龙当然就是奔腾了,频率对比:AMD产品的名称其实就已经告诉你他所对应的对手是什么了,比如说闪龙2500+,就是告你他的对手是赛扬2.5G左右的CPU。看完后相信大家对两种CPU间有一定认识了吧。

     AMD的速龙与闪龙的区分

速龙(Athlon)是AMD前几年的CPU主打品牌,全部为socketA(462)接口,性价比较高。而目前的64位速龙是较新的产品。
   闪龙(Sempron)是新一代的低端产品,有socketA和socket754两种接口,其中socketA接口闪龙的核心与速龙相同,只是减小了二级缓存,外频一般为166MHz,性能并不很高,但价格便宜,在低端装机市场口碑不错,已渐渐取代了毒龙(Duron)和老速龙。
    皓龙是服务器产品,目前已经步入pc行列,属于amd的高端产品。
主要区别,除了主频分布以外(闪龙多是低频的,3000+以下;64位速龙多在3000+以上,皓龙起始频率与A64 3000+一样),另一个去别就是二级缓存,闪龙多是256K的,A64多是512K的,而皓龙则是1M的。
AMD主流的现在有 Athlon和Sempron两个系列,其中闪龙是速龙的缩水版,在HT总线、L2缓存、特色技术、内存控制器方面有所缩减,闪龙不支持双通道但Athlon64支持,且速龙是939针脚而闪龙是754(将来有939)
速龙 皓龙 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二缓和核心上,最关键的是接口,速龙64一般是Socket 939,皓龙一般是Socket 940。
总结:大家只要记好目前的主流是速龙 ,然后闪龙是速龙的精简版,而皓龙则是针对服务器设计的CPU。现在是不是更明白了??

网友:
哪里抄的啊..........

网友:
intel处理器最高频率没超过3.8G的,那现在流行的AMD4000+、4800+的处理器的对手是谁呢?
现在的文章多将4000+与酷睿2160相比较,更别提酷睿4***系列和酷睿6***系列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谁在忽悠我们呢?那些高端处理器除了从我们口袋里掏走更多的RMB外又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麻烦楼主给我解开这个迷惑吧,谢谢了。

网友:
不错。还是有些用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种技术的更新换代,感觉都是厂家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因为,新的技术更具有吸引力,可以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也相对地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所以,价位就高.其实,我们大可选购一些相对落伍的东西,反而更实惠些.

网友:
呵呵,相对落伍是什么意思?肉羊420、酷睿2140和酷睿4300之间的性能差距到底是多大,你能给分析分析吗,或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也可以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