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宝钻石珑管显示器屡烧行管!

楼主(2007-08-23):
近日修一台中宝钻石珑显示器,送来时不显,2次电源管击穿,换2次电源管后一值不稳定,10分钟左右画面出现字符上面有点变歪,就马上没光,测量行管击穿,量2次电源都正常,换一个BU528行管用户用了10天又烧行管,据本地同行说这种显示器比较难修是通病,请教各位高手哪位修过这个型 号的故障,有什么心得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烧行管一般分过压和过流2种!如果主电源供电电压正常没有突然跳变的可能,那么一般是过流烧毁!
      行管过流一般会比较热(相当正常状态), 一般可测行电流观察比较!而行过流的情况就多种多样了,一般不外呼有:1.(行管推动)行激励不足;2.行输出级有交流短路或是是直流短路;
            另外还可能有这几种原因:1.行管的参数不良(或更换参数不匹配)。2、散热不良。3、行频不稳过高过底。4。行逆程电容容量下降(逆程尖峰电压过高超过行管耐压,过压一般瞬间发生,行管一般不热)。
        提供个思路供楼主参考,祝你早日修复次机!

网友:
烧行管楼上老大说的外,在注意一下是否有隐藏的虚焊。

网友:
重点查一下行推动部分,看看行推动部分的供电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和推动变压器是否虚焊,另外仔细看下FBT是否虚焊。

网友:
我以前为过一个显示器。就是行推动变压器上的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时用10天有时马上烧,可能是先换上的行管参数不匹配。而后10天烧的可能是行扫描电路中还存在着虚焊,如FBT引脚,逆程二极管引脚,行中心变压器引脚,枕校变压器或线圈引脚,等某一处存在虚焊。我昨天修的一台MAG显示器,行管烧了,同时检查也发现逆程二极管引脚虚焊,行激励电压波形正常,换上C5411后图像变大,长时间还是大。拆机检查发现行幅调整管烧毁,DDD下二极管性能变差,同时在测试中发现S校正630B的散热片非常烫手,行管倒不怎么热。更换行幅调整管,仍然烧。后考虑参数不匹配,更换行管C5386,但装上没有一分钟行管就烧了。再换上C5411后,测试行电流,竟然1.3A。换什么都要烧,为什么C5411没有烧。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这台显示器较费时间,等我修好后再将结果汇报给各位朋友!

网友:
还是C5411比较牢,我领教过...嘿嘿

网友:
烧行管不外几个原因:1过压  2过流  3驱动不足。驱动不足会使管子处于线性状态,产生大量的热量,是温度过高烧管。你的现象像是驱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