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6黄灯闪(已搞定)

楼主(2007-08-24):
一台飞利蒲107S6通电30秒电源指示灯才亮,且交替闪关不了机(各按键也正常)。查了各级输出电路没发现有短路。只有两组电压明显偏低,二次电压才26V。换了好几个东东都没有搞定! 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有好几个同行说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在这里说说吗?先谢了。。。

网友:
断开行输出电压还是一样(高压包有换过MCU写过),灯闪的同时次级电源有1-3V的抖动。灯丝电压4.3V.还真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应该考虑电源反复保护动作

网友:
二极管软击穿,断开保护接灯泡,还闪,那就是软击穿

网友:
看来最近都是107S6的机器,光是我看过的帖子这都是第三部了,销量不错嘛。我的直接是变压器次级只有给视放的80V,其他脚全对地了。修了快一个礼拜了,我也不打算再修了。

网友:
搞定了107S6指示灯闪是通病,常见问题为7105,7804,6154,7154,7615,1804,3829,3828,2835,7618,7617,7401,7605,6605,3638,7701,7331,7153,7802,2153,6157,3118,3157,2161等元件性能变差,量不出的,要代换才能知道.兄弟们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修的那台是换什么元件搞定的?

             还有上面的这些元件代码,主要是哪些元件,名称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写的元件太多了吧,也没有写清楚是什么元件,感觉象在大搬家一样

网友:
我想你也不可能在没有测出那么多元件有问题的情况下,同时就换下那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