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845PE 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7-08-24):
另一块也是845PE 不能开机 可以强行加电 IO 83627HF-AW  通电测试POWER脚 一脚有5V电压  另一脚位0V电压和IO 68脚相连  61脚有5V电压  67脚没有3.3V电压 拆下IO测67脚也没有3.3V电压!强行加电后67脚有3.3V是不是可以证明南桥挂拉  还是这样的判断不适用于MS主板 没有思路拉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67PIN应有待机3.3V

网友:
看看南桥有无3.3VSB供点电啊

网友:
南桥有3.3V 待机电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应该先检查南桥最基本的工作条件啊!
一个不满足他们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先不要急着出发,查看触发的几个必备条件是否满足:PWR高电平、晶振起振、VSS3.3V、BAT3V、CMOS跳线高点平。

强行加电后67#有3.3V是由IO-SB的,不可以断定是SB损坏。查查看73#在按下PWR后是否有低高电平变化,没有SB拆掉IO量次脚,再没有SB挂

网友:
没有拆掉IO测量,如果没有SB有问题

网友:
AGP和PCI之见有一个小芝麻管
5V变3.3的
检查一下先

网友:
看下置顶帖 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