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请注意一下

楼主(2007-08-24):
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在我的机子上(三台机都一样)想注册一个号,却总是提示验证码错误,不能通过。
不管怎么填,就是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自己的设置有问题还是注册程序有问题,请管理员注意一下~~一大早的,还没有在外面别的机子上试过行不行~~~~~

网友:
先把除了验证码以外的项目都添好
最后添上验证码马上回车~
因为验证码会不断的刷新 如果输入太慢 可能验证码已经改变了~

网友:
不是,是一填上去,马上后面就提示不正确了。换一个验证码也一样。
就算你先填了后面的内容再填也一样,一填完,网速够快的话马上后面就提示不正确,网速慢一点的话就提示正在联系中然后是不正确,反正申请不了,你不妨试一下你那里行不。

网友:
第一,日期要保证正确.
第二.清空COOKIE

我公司和家里的N台电脑均未发现此类情况.

网友:
有可能中病毒了,先杀杀毒再试。

网友:
没事了,刚才抽个空档,把路由器的电源拔了一下,再插上,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
把路由器的电源拔了一下,再插上,已经没问题了
===============

啥牌子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