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进,看贴有个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在论坛里总看到"南桥的HUBLINK总线",我想问一下从哪去测量?是不是有很多条,只要这些线的对地阻值差不多就是正常的?
问题

网友:
它是Intel开发的一种连接ICH(北桥)和MCH(南桥)的高速并行总线,可在1个时钟周期内传输4次数据。该技术最早应用于i820芯片组,并先后推出了1.0、1.1、1.5和2.0等多个版本。1.0版本的Hub-Link总线工作频率为66MHz,并可提供266MB/s的带宽。而2.0版本的总线位宽由8bit扩展到16bit,相应地,数据带宽也提高到1.06GB/s。
正常的总线应该有非常接近的对地阻值。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K%D7%DC%CF%DF%A3%A1
[
]

网友:
张老师真是热情,先谢谢你了,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HUBLINK总线正常电压范围应该是多少,测量点又在哪呢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