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刷写MCU用的什么编程器啊?

楼主(2007-08-24):
小弟刚入行,想买个编程器,可面对繁多的编程器不知道选那个,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
以前老款的液晶是要用编程器写的,现在都用在线烧录(ISP)了,不用编程器,只要一个转接板就搞定.以前用编程器还要用好一些的.支持的MCU种类多一些.

网友:
我在用希尔特3000U,这个可以支持三星程序刷写,就是太贵,我去年买的3200元。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

网友:
3000U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2800U如何呢,可不可以哟,我正准备去买这个也

网友:
哎,编成器太贵啊...得刷多少个程序能把它本钱刷回来........好象用得多是都是用那种UP480

网友(2007-11-06):
编程器太贵了 要是修的不多  不如自己做个专用的  要不就换板

投资一个这么贵的物件  可能也是一种浪费

网友:
我买了两种通用的ISP编程器,用了还不错,很方便的!今后准备再买个580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