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的代换标准?

楼主(2007-08-24):
昨天看到个板子点不亮,开关的旁边有两个电容,一个快掉了.是10V 470的.这种电容后来没找到,想用一个代换.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法很多,有的说,电压不能小,容量不能超过原来的20%.还有的说电压越大越好,容量也是越大越好.后来我换了个10V 2200的,结果刚开始点下开关没反应,过个几秒钟才能亮,我想是不是电容在充电.?请问到底该怎样正确代换呢?

网友:
大的换小的!以前是多少V换的时候就换多少V的,容量好像是不能相差20%(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
别的没啥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换,也没出过啥事!

网友:
电解电容带换原则应该是:耐压不低于原耐压,容量不低于原容量。另外,选择电容的品牌也挺重要的。

网友:
发过关于这方面的贴了,你搜下。。。

网友:
建议原值代换~
电压不要过高
电容相差不要大于20%

网友:
上面几位都说完了,我也就不说了,只提醒一点,要注意耐温要相同或大于,不要象我看到有人把85度的电容用在CPU旁边

网友:
现在电容一般温度都是标105的

网友:
过几秒钟才亮,应该是容量偏大了点。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指导,小弟现在明白了

网友:
每一天我都在进步。。

网友:
如果说容量大了,放电慢一些

那么在一起的电容要换就应该全换了,不然一个早放电,一个迟放电,呵呵,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

网友:
过断时间才亮是在充电。。电压可以高一点。。容量最好一样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在更换电容器时,如果只是一个或是两个电容坏掉,那就把主供电的几个电容一起换掉,多花不了几个银子,但可以保证主板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A:
求助各位老师:COMS不保存

今天遇到一片主板,电池有3伏电压,COMS跳线处只有1。1伏,BIOS无法保存。换电池座和COMS跳线针后还是1。1伏,从电池座正极引一条线到COMS跳线针后,电压恢复正常3伏,BIOS可以保存。把飞线取掉后还是1。1伏,查线路没查出问题。请问各位老师,这是那里的问题,学生将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片主板,电池有3伏电压,COMS跳线处只有1。1伏,BIOS无法保存。换电池座和COMS跳线针后还是1。1伏,从电池座正极引一条线到COMS跳线针后,电压恢复正常3伏,BIOS可以保存。把飞线取掉后还是1。1伏,查 ...

还是查一查是不 是有个三个脚的二极管.可能内阻变大了.还有.是不是电路边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建议原值代换,电压不要过高,电容相差不要大于20%.要注意耐温要相同或大于.

网友:
一天一点点进步,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