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一台三菱17寸纯平最初开机无高压,查到一个
三极管
击穿,更换后便开始歌伴舞了,开机后场幅行幅较小,整个屏幕不停地跳,伴随着“嗒嗒嗒”响声。像是短路保护的样子。但查了一些大管没发现损坏现象。请高手指点一二。
注:不接信号线时没有“嗒嗒嗒”异响,开机后屏幕中央一道亮光即灭,开机指示灯正常(先绿后黄,不闪)
[
]
显示器

网友:
说清楚一点嘛~查到一个三极管击穿了,那是什么三极管啊?在什么地方击穿的啊?

网友A:
查场输出电路,可能是场块虚焊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整幅画面大小大小的变化,,对不对?
你要测电压啊,看B+电压是否跟着摆动?此机是否为双行管呢?
如是B+不稳,你看看B+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好好查一下虚焊之类的,特别是场,还是电容,线有没有阻值上的大变化

网友:
被击穿的那三极管型号为B772,查到小信号芯片旁一个小三极管也击穿,但两个都更换后故障仍没解决,并且开机后在检测过程中B772再次击穿。查不出短路的地方,只是行场小芯号芯片的多个脚电压不正常,X-ray脚有11V

网友:
行副控制管有没有查过?

网友:
可能你代换的B772不对呀,,,这管子最好不要用其它的管随便代,容易出问题

网友:
B772是原来管子的型号,这个型号容易找,并没有另代

网友:
X-ray脚有11V??X射线保护了吧..你是什么行场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