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黑屏问题

楼主(2007-08-24):
今天收到一ACER笔记本,同事2002年买的,机型比较旧,故障为刚开始用时很正常,但使用十多分钟后显示器突然被黑,但机器仍正常运行,如果盯着屏幕看仍能看到桌面,是只很黑。请告知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了可能就好

网友:
灯管可以上哪去买?还是只能从旧机上拆?

网友:
灯管在那些二手电脑城里多得是,不过质量问题不敢保证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
价位深圳8块,内地应该不超过2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笔记本里是几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型号都有一样的么?应当有长短的吧,我明天去拆了看看,还不知道会不会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