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复位信号主板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7-08-24):
一冠盟845GL,开机后诊断卡无显示,各电压正常,但复位灯在重启时不闪亮,是不是没有复位信号?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复位不正常,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情况下跑一下复位电路吧~再不行就刷BOSS

网友:
好像刷不刷BIOS与有无复位没有太多关系吧.楼上的兄弟.

网友:
你按一下重启动,复位灯有亮吗?

网友:
复位不正常的主板,首先要保证各个电压正常,尤其是Vcore,因为南桥需要Vcore方面的VRM_GD.

网友:
用手摸南桥是否发烫,如是就是AGP的供电管坏

网友:
本人也最怕复位的不正常.太难了.好象哪里有问题都同它有关.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我是个新手 不过我有点支持 维修小生  说的
我一般也是那样办的 不妨试试//

网友:
换块好的电源试验一下